请教:LF2407中的VCCP脚该怎么接

楼主(2004-04-08):
请教:LF2407中的VCCP脚该怎么接
在Demo板中,VCCP有接+5V或浮空的跳线。但是我查看了LF2407的说明文档,对该脚的描述是:在任何时候不能浮空。能给个解释吗?
跳线

网友A:
应该是接+5V或者地,不是浮空。

网友B:
回复:回复:回复:请教:LF2407中的VCCP脚该怎么接
请问你说的flash是内部的还是外扩的?
谢谢!

网友C:
回复:回复:请教:LF2407中的VCCP脚该怎么接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还是接+5V和接地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