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407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一定要分开吗?

楼主:
不分有什么后果?

网友:

可以不分

网友:
回复:回复:LF2407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一定要分开吗?

数字地和模拟地一点接地

网友:

最好分开,如果没什么特别的指标要求也可以在一起啊

网友:
会产生地弹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麻烦,一般来说数模共地不共线。

但是我从其他的一些资深工程师那里得到的结果却是:如果不会分,那就不要分,分了更糟糕。

当然上面这句话指的是单个的高精度ADC芯片。

2407需要分的、

网友:
如果不使用模拟外设不分也可以的。

网友:
呵呵,怎么把这个问题提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