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楼主:
用一块cy7c1021做ram扩展
strb-接ce-
we-接we-
rd-接oe-
ps-接a15
现在好像译码有问题得
请老师看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呀,你如何访问有问题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你没有关掉flash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怎样才能关掉flash呢?
我在评估版上的程序也是这样的呀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int *)SCSR1=0x0200;
  *(int *)SCSR2=0x000C;
  *(int *)WDNTR=0x006f;
  *(int *)WDKEY=0x055;
  *(int *)WDKEY=0x0AA;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谢谢老师,不过改了还是不行啊:(
一样的程序在评估版上就行的
觉得像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不应该,不好判断

网友:
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现在调试下来的问题是:
在mc模式下,能够正常在flash里运行,但仿真的的话进不了中断
在mp模式下,当cmd文件里的中断向量和saram分别从0x0和0x8044开始映射,load时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0x0的错误;分别从0x8000和0x8044开始映射,则能够load,仿真可以进入程序,但遇到中断会炮飞和走错;分别从0x0和0x44开始映射,怎laod时出现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0x44的错误
所以怀疑硬件上地址译码有问题,觉得是从0到7fff不能正常写入,但是我的a15没用,既然8000到ffff能够用,为什么0到7fff就不行呢?想不通。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回复:请问2407这样地址译码行吗?

那是不是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会疏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