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只将中断向量表烧写到内部flash

楼主(2004-02-24):
请教:如何只将中断向量表烧写到内部flash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
我的系统上面没有扩展外部的ram,所以在做调试的时候,我想将中断向量表先烧写到2407内部的flash中去,然后将要调试的程序放置到内部的saram中去,便于修改和调试,但是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没有成功,如果我直接将程序分配在8000h(内部的saram)则会出现超出内部flash空间范围的错误。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请不吝指点!!
FLASH
问题
如何
程序

网友A:
方法如下:
1.将中断向量设置跳转到RAM的一个特定地址,如0x8000,将此中断向量烧写到flash内
2.在0x8000处设置二次跳转,跳转到你的中断服务程序,此跳转你可以在程序中修改

网友B:
问题是我现在应该如何分配我的空间呢??
如果直接在cmd中分配我的调试程序为8000h开始,
这样烧写的时候又会出现上面说的错误,是不是
在编写此烧写程序时,先不要分配其它的调试程序空间,仅仅是把中断向量表弄好就可以了??
能不能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