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中断问题

楼主(2004-12-10):
请教2407中断问题
我在XINT1中断中执行一些程序,第一次可以跳进,为什么跳进几次后IMR不知道怎么被清掉了,死活进不去中断。请教大虾,为什么IMR的值会改变啊?
大虾
程序

网友A:
这样解决就可以了
在,外部中断中服务程序中(isr),重新设置一下关于xint的寄存器就可以了,试试看啊

网友B:
中断子程序中清了XINT1CR标志。不是就进一次,有的时候比如单步执行可以进很多次,连续运行可能就跳不进中断了。

网友C:
我是这样解决的!
硬件问题,ready线不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