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fft算法!

楼主:
用2812计算fft,c语言代码的效率会不会很低啊?如果用汇编来实现会不会很麻烦!

网友:
应该可以在ccs里面直接调用fft的库,基2、基4的都有

网友:
我发现ccs库里MACROS.ASM这个文件最后那一段程序,就是那个碟形循环是错的,那位哥哥帮我看看我说的对不??

网友:
2812的FFT库怎么调用啊,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哪位高手能提供个列程吗?

网友:
调用的时候要对自己的数据做一下处理。好像是要把数据转换成Q30格式的,如果数据是16位的话也就是把证据左移16位(或者15位?记不清了)。具体我不清楚怎么用,只是在别人用的时候和他讨论过,当时也是用的怎么都不对,他们的资料里面有,不过好像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