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2812的FLASH

楼主:
各位高手:
    我在用F2812开发数据采集卡。想用F2812的片上FLash做临时数据存储区。
   请问是否可行?会有什么问题。
   请不吝赐教。

网友:
没什么问题,可行。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网友:
我觉得用flash 作 零时数据存储之用太不合理了。flash的擦写好像不能太频繁哦。

[ 本贴由 verdure 于 2005-7-26 21:40 最后编辑 ]

网友:
各位,多谢了.
我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再告诉大家

网友:
可以用来存贮一点CONST常数:比如液晶图形数据,以及用来作为仪器标定参数的保存(在线写哦).烧写时将CONST常数区定在FLASH映射区就可以了.

网友:
不妥。

一个是烧写次数有限制。

还有一个是,为了写一个字,得擦除整页。

且flash操作太容易出问题。

还不如外扩一个NVRAM。调电时也可保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