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过F2812例程的大虾们帮帮我

楼主(2006-08-21):
有读过F2812例程的大虾们帮帮我
在DSP28_PieVect.h头文件中,有如下语句:
// Create a user type called PINT (pointer to interrupt):
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
// Define Vector Table:
struct PIE_VECT_TABLE {
PINT PIE1_RESERVED;
PINT PIE2_RESERVED;
:
:
:
}
我的疑问是这里关于typedef定义用户类型的用法,我记得好像C语言里interrupt不是数据类型(如int、char、 float 等等)吧?怎么能这样用呢?另外,这里是不是把PINT定义成一个指向函数的指针类型啊?
void
大虾
Vector
Create
called

网友A:
是把PINT定义成一个指向中断函数的指针类型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回复!
用typedef这样定义类型如:
typedef int INTERGER 、 typedef char NUM[10] ……
上面int、char、 float 等等是C语言的标准类型,但在例程里:
typedef interrupt void(*PINT)(void)
interrupt不是C语言标准的数据类型啊?这个用法我以前没见过,有问题吗?希望哪位好心人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C:
建议看一看《TMS320C28x Optimizing c Compiler User Guide .pdf》
The compiler extends the C/C++ language by adding the interrupt keyword,
which specifies that a function is treated as an interrupt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