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定义软中断!!

楼主(2006-08-26):
2812中定义软中断!!
那位大哥用过软中断。
怎么在2812中定义一个软中断,程序怎么触发软中断,怎么禁止中断。
大哥
程序

网友A:
没有人用过吗?
斑竹知道怎么用吗?

网友B:
知道的大哥上来说句话吧!!

网友C:
就是用中断向量表种没有用到的“RESERVED”的中断,通过置该中断的中断标志位,人为制造一个中断,CPU检测到该中断就回响应中断,即所谓软中断。多看手册!!

网友:
多谢指点,我试了一下运行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