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最高转换速率最高是25M?

楼主(2006-09-05):
ADC最高转换速率最高是25M?
我做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采用定时器触发AD的转换,每次转换结束进入AD中断,读取16个通道AD的值。为了便于示波器测试,我在AD中断里边加了对IO口的电平操作。问题是:定时间隔低于40微妙时从示波器看到的波形频率与实际就产生较大误差。
后来,我又对单个通道进行测试,发现从AD转换结束到读取结果完成的频率也不超过500kHz.
以上结果距离资料上所说的25MSPS或12.5MSPS,相差很多很多。
请问各位大哥,我的做法有什么问题,是理解有问题,还是仿真状态下的问题。
多谢!!!
测试
示波器
程序
通道
资料

网友A:
不是转换速率,应该是工作频率

网友B:
2812在AD工作在最高频率时,转换速率和采样率为多少呢!!!
多指教!!!

网友C:
我觉得ADC最快可以工作在低于12.5MHZ,因为整个AD就只有一个转换器,转换时间要80ns.实际上这样的话,加上采样保存(sample/hold)时间,肯定是低于12.5MHz。
自己在做的时候,通过设置寄存器(依次为PLL,HISPCP,ADCLKPS,CPS,ACQ_PS)可以改变一个AD转换序列所需要的时间(当然和这个序列中需要转换的通道数目也有关)。但是无论怎么设(哪怕只有一个通道转换),肯定是不可能达到转换周期小于80ns的。
这是我的理解,请高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