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运行速度到底有多快?

楼主:
2812,25MHz,5倍频,在RAM里面运行。按理论上来说,单周期指令的执行时间是1/125MHz=8ns。
但我用下列语句进行测试:

while(1)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8 = 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8 = 1;
}

然后用示波器测量端口翻转的时间,居然达到50ns!
为什么呢???

[ 本贴由 william_008 于 2005-9-12 15:23 最后编辑 ]

网友:
你这样测试不正确,首先,必须保证流水线正常工作,而任何跳转循环都会破坏流水线。
第二,针对端口的电平输出操作都被延时了一定时间(大约50ns),流水线也会暂停,
所以你应连续写一百条针对内部ram操作的指令,然后对端口操作一次,再循环到头,测试指令运行速度。

网友:
zzk才是内行啊!真正懂2812内部运行机制的人啊
我照你说的试了试,果真如此

    for(;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8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8 ;
            i=0;
        i=0;
        .
        .
        .
        .
        .
        .(写了一百行)
        .
        .
        i=0;
   }

用示波器看,方波的周期是270.3us,则单指令运行周期是270.3us/110/2=12.28ns。
与理论值8us很接近了,不过还是有点距离

网友:
你试试一百条连乘连加指令,dsp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运算。

网友:
两块板子连接起来了,用TI给的例程,一个发,一个收,还是发不出去。
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搞定了!一台设备不行,两台设备用总线连起来,总线上挂个60欧的电阻,就可以把数据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