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扩ram的问题(新手)

楼主(2006-09-19):
关于外扩ram的问题(新手)
我刚开始接触dsp,想问问个位大哥关于2407的外部ram扩展时:
扩展CY7C1021时
1、为什么A15管脚LF2407要用一个逻辑阵列芯片:GAL16V8,而F2407啥都不用呢?
2、为什么DS、PS、CS的连接LF2047要用GAL16V8,而F2407用廉价的74H08就行了呢。
大哥
芯片

网友A:
顶一下,希望帮助

网友B:
你看看CY7C1021是几伏逻辑,如果是3.3v就直接连就可以,用GAL16V8是还有别的功能扩展或者调试时候用到的,只要是3.3v,ds、ps、is都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C:
哦~~明白了!
谢谢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