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板上电之后不停的复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2812板上电之后不停的复位,仿真器总是读不了内部ram,请问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路不稳定啊???????请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电源电压稳定吗

网友:
还好啊,没有多大的抖动。电源附近都加了去耦电容了。主要是发现XRS脚有周期性的脉冲输出

网友:
引用:
kongkonghu 写道:
还好啊,没有多大的抖动。电源附近都加了去耦电容了。主要是发现XRS脚有周期性的脉冲输出
要么是电源质量问题

要么是你的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要么是你电源电路没设计好

网友:
能停止运行吗?用ccs。

会不会是内部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呢?

网友:
就是内部看门狗引起的复位,并不是电源引起的复位,
我的电源复位输出是正常的,!
觉得dsp应该没有问题啊,我的XCLKOUT的输出也是晶振的1/8.看门狗复位的低电平的脉宽也是1/512。所以感觉外围的电压和晶振应该没有问题,可是XRS不停的有周期性脉冲输出

网友:
就是因为用仿真器进了ccs后,ccs报\"Trouble Reading Target CPU memory:Timeout on
Target Processor Please check cabling or multi-processor configuration\" 所以怀疑是在DSP不停的复位,

网友:
你看看,应该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发现可能是我的电脑epp口的驱动不足,在别人的机器上,进入ccs正常,没有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电子电路设计与制作,好资料,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