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烧到FLASH后运行速度变得太慢,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
我的程序一直在SRAM里运行,时钟频率150MHz,程序运行一次时间只需100us。下到FLASH后需要600us!我配置FLASH的一些等待周期寄存器,想提高FLASH的运行速度,结果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哪位能教教我怎样提高FLASH速度啊。另外哪位能给我提供怎样把部分程序从FLASH调到SRAM里运行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我的程序一直在SRAM里运行,时钟频率150MHz,程序运行一次时间只需100us。下到FLASH后需要600us!我配置FLASH的一些等待周期寄存器,想提高FLASH的运行速度,结果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哪位能教教我怎样提高FLASH速度啊。另外哪位能给我提供怎样把部分程序从FLASH调到SRAM里运行的例子,谢谢了!
sram里运行是最快的。

guide上有flash配置流水线的说明,你用了没有。

我用了,觉得差别不大。

在ram里运行flash程序的我也有

网友:
我下载到FLASH的程序在初始化中配置了FSTDBYWAIT/FBANKWAIT等寄存器,但只要配置这些寄存器,程序就跑飞(书上说配置这些寄存器时不能访问FLASH,我的程序全在FLASH里,不访问怎么配置啊?)。我想把初始化的这段程序放在SRAM里运行,这样是不是在配置时就不会访问FLASH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就是怎么把FLASH里的程序搬到SRAM里运行)。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给我个例子或者通过别的方式教教我怎么做,如果需要,我们定有酬谢!

网友:
以后有问题可以到TI网站上找资料解决的

附件

2005-12-14 06:09, 下载次数: 260

附件

2005-12-14 06:09, 下载次数: 260

网友:
我作设计一开始本打算用2812和ADS8364的,我是这样接的,DGND和SGND一块接到2812的数字地上,AGND那就不用说了,接到模拟地上,至于你的片选信号,我认为最好还是用2812所提供的片选端子,你可以配一个地址线把区域0和1分开,或者把6和7分开,我没有试过用IO口来模拟片选,
我现在用的是Ads7864,数据只有12位,不过比2812上的AD好多了,误差最大位0.5%,

网友:
楼上的,SGND我觉得应该接模拟地,而不应该接数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