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中断向量文件不会了,请帮忙

楼主:
用过2407,现在用2812,中断不会做了。我照2407的写法,编译就出问题了。请问
1:中断也要自己写一个vector.asm的文件吧?
2:vector.asm该如何写?(我写的在下面,不能用)
3:可以自定义中断名吗?比如timer1int
4:中断服务程序这样写对吗?void interrupt T1PINT_ISR()
还差些什么,请指教!!
我写的vector.asm:

        .ref _c_int0,_nothing,_T1PINT_ISR
        .sect    \"vectors\"
rset:   B       _c_int0          ;00h reset
int1:   B       _T1PINT_ISR      ;02h INT1
int2:   B       _nothing         ;04h INT2
int3:   B       _nothing         ;06h INT3
int4:   B       _nothing         ;08h INT4
int5:   B       _nothing             ;0Ah INT5
int6:   B       _nothing         ;0Ch INT6
int7:   B       _nothing         ;0Eh reserved
int8:   B       _nothing         ;10h INT8  (software)
int9:   B       _nothing         ;12h INT9  (software)
int10:  B       _nothing         ;14h INT10 (software)
int11:  B       _nothing         ;16h INT11 (software)
int12:  B       _nothing         ;18h INT12 (software)
int13:  B       _nothing         ;1Ah INT13 (software)

在CMD文件中声明: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在程序中写服务程序:void interrupt T1PINT_ISR()

网友:
别沉啊
就不能把TI给的例子弄简单点吗?非要用PIE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也需要请教

网友:
你的起始地址有没有问题?我看有人说
“DSP中断向量的位置 1)2000系列dsp的中断向量只能从0000H处开始。所以在我们调试程序的时候,要把DSP选择为MP(微处理器方式),把片内的Flash屏蔽掉,免去每次更改程序都要重新烧写Flash工作。 2)3x系列dsp的中断向量也只能在固定的地址。 3)5000,6000系列dsp的中断向量可以重新定位。但是它只能被重新定位到Page0范围内的任何空间。”

我也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