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谁有2407扩展cy7c1021cv33 RAM的电路图

楼主(2007-08-01):
新手求救:谁有2407扩展cy7c1021cv33 RAM的电路图
我想扩展一片64Kcy7c1021cv33的RAM作调试程序用,谁有这方面的电路图?主要是不知道该把接DS,还PS。
brettwkl@163.com
程序

网友A:
ps,ds可以通过一个高速开关二极管接到ram的ce上
你是说PS,DS相与作为片选信号吗?即扩展的RAM既是程序区,又是数据区了。那系统怎么区分哪一部分存程序,哪一部分又存数据呢?
非常感谢!!!

网友B:
对啊,这个你可以在cmd里面自己分配
如果只是存放数据,直接接ds就行了

网友C:
谢谢你们的热心指点!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如果只接DS,那仿真的时候程序存放哪里?程序没有烧写到Flash呀。
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刚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