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2407最弱的问题。

楼主:
我用2407A的开发板做led指示灯实验,做了一周了,一直没有成功。我也一直在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做,但就是不行。我的各个文件在附件里,请高手指点。都快失去对dsp的信心了啊。再有,LF2407A中,程序存储器是32K的内部rom+32K的外部扩展rom吗?为什么有的说程序存储器还有ram呢?mp/mc引脚为高时,书上说是从程序存储器的0000处读取,可是程序存储器中外部扩展rom的地址是从8000处开始的啊,怎么回事呢 ?

附件

2007-4-4 12:41, 下载次数: 66

附件

2007-4-4 12:41, 下载次数: 66

网友:
你的程序打不开

网友:
mp/mc引脚为高时,书上说是从  外部 存储器的0000H处读取,(一个内部程序存储器,,一个是外部存储器),这里所说的外部存储器的概念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是指程序存储器的8000H吧!
刚开始学的时候是会遇到很多困难,要相信自己,相信你自己一定会很棒的!

网友:
把你的程序再传一次

网友:
程序是winrar格式的,下载后解压就行。

程序是winrar格式的,下载后解压就行。

网友:
你自己下载的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了
用迅雷下才可以呀!
呵呵

网友:
IN和OUT是对I/O空间进行操作,不是IO口

网友:
你会用C吗?

网友:
C的,可以参考一下

附件

2007-4-5 11:06, 下载次数: 62

附件

2007-4-5 11:06, 下载次数: 62

网友:
我的CMD文件有问题么?

你觉得我的cmd文件配置的对么?还有个问题,ccs里,option选项里,memory map一项里,请问这里面的存储器映象是怎么设置的?他是通过cmd文件设置的么?还是在这里面单独设置?

网友:
CMD配置的没问题!map文件有什么用我就不太清楚呀!在CMD文件中可以用--m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