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F2812 初始化错误,请教原因
sunway73
sunway73

网友A(2008-04-11):
F2812 初始化错误,请教原因
在打开CCS 2000时出现不能初始化CPU的错误.
出错信息如下:
can\'t Initialize Target CPU:
Error 0x00001200/-1145
Error during:OCS,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I/O port=0
有时打开了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也会显示CPU 工作在low-power mode.
然后程序就无法运行了.
还请高手们指点是什么原因.
谢谢!!
原因
工作
during
error
程序

网友B:
在初始化时先将所有的I/O PORT拉高再试试.

网友C:
请问parker 用什么方法拉高I/O port啊?

网友D:
用GpioMux拉高与外部相连的I/O管脚.这段要放在initial()里.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因为USB口没有连接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