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XX的FLASH如何实现在线编程(参数随时保存)

楼主(2008-04-01):
C28XX的FLASH如何实现在线编程(参数随时保存)
我做的系统中有一些参数需要在程序运行的时候随时修改,修改完须将它保存起来,断电时不会丢失,也就是EEPROM的功能.
我想请问一下,280X系列DSP的FLASH是否具有EEPROM的功能,如果具有这一功能该如何实现在线对FLASH的具体单元进行修改???
是不是通过BOOT ROM??
具体该如何做??
编程
在线
如何
程序

网友A:
在坐的的各位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还是只能通过外扩EEPROM来实现的?

网友B:
去ti网上下载sprc125,里面有例程,有比较详细介绍。

网友C:
用Flash AP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