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编译顺利通过,烧写时提示如下错误,为什么呢?

楼主:
**** Begin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Program operation in progress...

Flash API Error #31:
There was a Zero Bit Error on the Program Operation.
First Fail Address = 0x003d7800
Expected Data = 0x6054
Actual Data = 0x6031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failed
**** End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本贴由 withwindhh 于 2007-3-22 09:31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应该是烧写器的版本不够新

下一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
地址长度不够,期望的大于实际的,你可以将映射到OTP段的程序映射到其它段上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问题已解决

我曾经发邮件给ti公司反应这个问题,回复说OTP不能用烧写工具写入程序,于是我把OTP从程序段PAGE0挪到PAGE1数据段,就好了,烧写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