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812的资料其寄存器都没有地址,谁那有?

楼主:
有关2812的资料其寄存器都没有地址,所见的都是C语言的头文件,用了结构体和共用体,找不出起物理地址了,想用一段汇编,找不到外设和寄存器的地址,没法编那.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给指点一下

网友:
是什么寄存器啊

网友:
有SFR的地址定义.

否则怎么能用C操纵SFR?

SFR的定义都在.h文件中,没有理由找不到.我曾经对照datasheet核对过2812的SFR定义.

发现完全一致.如果再找不到你可以下载你要定义的SFR所在模块的datasheet,再查找它的地址.

网友:
哦,谢谢.习惯2407在解释每个寄存器时后面都有地址了,才发现都列在一个表里了.
还和我看的书有关北航出版的<<TMS320X281XDSP的片内外设>>有不少没有,如WDCR
我花了挺长时间通过反汇编才找地址.你这一说更明白了

网友:
24x.h一段如下:
; External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XINT1CR                .set         7070h                ; Int1 config. X241/2/3, (X240x only)
XINT2CR                .set         7071h                ; Int2 config. X241/2/3, (X240x only)

;Digital I/O
;~~~~~~~~~~~
MCRA                .set        7090h                ;I/O Mux Control Reg A
MCRB                .set        7092h                ;I/O Mux Control Reg B
MCRC                .set        7094h            ;I/O Mux Control Reg C
PADATDIR        .set        7098h                ;I/O port A Data & Direction
PBDATDIR        .set        709Ah                ;I/O port B Data & Direction
PCDATDIR        .set        709Ch                ;I/O port C Data & Direction

谁那有281X.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