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的IFR究竟是写0清除状态位还是写1清除

楼主(2008-04-09):
F2812 的IFR究竟是写0清除状态位还是写1清除
F2812 的IFR究竟是写0清除状态位还是写1清除?
F2812的资料介绍中
Note部分:To clear an IFR bit, you must write a one to it, not a zero.
在寄存器各位Description中:Write a 0 to this bit to clear it to 0 and clear
the interrupt request
觉得怎么是矛盾的啊
实例程序中又是通过向寄存器各位赋0值来清除中断标志.
还请高手赐教!!
write
标志
request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我们是向中断标志位写1清0,那么如果中断标志寄存器中的某一位是0时向其位写1的话不是置位了吗?我在C中看到的都是写FFFFH,有点不明白!

网友B:
写1清0,若原本为0则不需要清,如果硬行写入1应该也是0.不会变成1.
写FFFF则是一次性清16位的SFR.

网友C:
突然之间想明白了
谢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