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的问题

楼主:
书上有这样的话:
  当mp/mc=0时,DSP使用内部程序存储器,复位时从内部程序存储器0000H处读取程序;
  当mp/mc=1时,DSP在复位时从外部存储器0000H处读取程序

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所说的外部存储器是指程序存储器的8000H处开始的吗?还是其他的意思?这里的外部存储器怎么理解呀?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和你不同.
书上说,当mp/mc=1时,程序空间映射到片外,要自己提供
外部存储器器件.
不过我没用过外部存储器.

网友:
我仔细看了看书,书上有句:无论mp/mc为何值,都从程序存储器的0000H单元读取复位向量,
当mp/mc=1时,DSP在复位时从外部存储器0000H处读取程序

那么这2句话矛盾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
是说要外接存储器来做程序存储器,所以这两句话是不矛盾的。

网友:
我没有用过 MC = 1 ,的方式.从资料的描述来看,我的理解,如果 MC = 1,芯片内 flash  就访问不到了,必须有扩张程序存储器,而且也要配置在 0 - 7FFFFH 地址,复位时由  0  地址处开始运行.

网友:
外部是指RAM里的内容吗?

网友:
外部是指 DSP 芯片以外,扩展的存储器,程序存储器该是 EPROM.

网友:
mc/mp=0时,程序启动时从内部RAM加载数据运行.

mc/mp=1时,从外部存储器从外部RAM加载数据运行.首先要配置CMD为外部RAM分配空间,外

部存储器的起始位置约为8000H.

网友:
我现在不做2407,但是直觉上\"复位时从内部程序存储器0000H处读取程序\"这个说法是不正确

的.

网友:
书上写的程序储存器是32K的FLASH和可扩展的外部ROM,
但是又有书上是这样说的:片内有高达32K的FLASH程序储存器,2.5K的数据/程序RAM,这里的2.5K是配置在8000H-FFFFH中的,这相矛盾吗?
还是我对这个可扩展的概念理解错了?
你说的将扩展程序存储器配置在 0 - 7FFFFH 地址,是指的外部EPROM吗?
还有我的评估板是mp/mc=1,可没接外部EPROM,那么我在运行时看到的处理中断时的PC是指向0000H,请问一下这里的0000H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parker ,中断向量表里的程序入口地址是从EPROM里的0000H入口的,书上说有外部EPROM的,是不是不应该说内部?
现在觉得越来越不明白了

网友:
片外的存储空间起始地址是从8000H开始分配的.这个地址是对DSP内部而言的.而片外存储器

的寻址空间由它自身的存储容量决定.比如说,你外扩7??1024(型号记不清了)的Static RAM,它

的空间有64K,则它可以存放64K的数据.它的地址是由地址线+IOPORT来决定的.

此外,外部存储器并不仅仅指SRAM或者仅指EPROM.有很多可用的外部存储器,请自己选择.

网友:
片外的存储空间起始地址是从8000H开始分配的.这个地址是对DSP内部而言的.

你的意思是说,对片外储存器自身而言,这里的8000H就是他自己的0000H吗?还是什么其他的意思?你有没有详细的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看的书上说的都很模糊,自己也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很迷糊!还需要进一步更加努力的学习!谢谢你!

网友:
我的E-mail 是:  chenjingjing_007@163.com

网友:
HEWULAI:
  我是这样理解的:
1.无论如何配置,复位时总是从程序地址空间的处0 H 处开始执行.如果MC = 0,执行的是片内FLASH 中的 0H 处代码,如果 MC = 1,执行的是片外扩展 RAM 或多或少EPROM 中的代码;
2.我用的开发板是不是MC = 0;你的评估板如果真是不是MC = 1,按理它一定是有外部,也就是扩展程序存储器的,而且也一定映射到 0 H 开始的程序地址空间;很可能是RAM,这样用CCS 中的确LOAD PROGRAM 命令就可以将程序调入,也可能是不是EPROM,那就需要另外的写入EPROM 的工具了.
3.无论mp/mc为何值,都从程序存储器的0000H单元读取复位向量,
当mp/mc=1时,DSP在复位时从外部存储器0000H处读取程序

那么这2句话矛盾吗? 都是 0H 地址,只是从两片存储单元中选取其中之一.两种物理存储件,占有同一地址空间,运行时\"使能\"其中之一,而禁止其它,没啥矛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