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烧写过程中的警告

楼主:
我使用的是DEC2812的片子,在烧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下面的warning:
Warning: This program contains initialized RAM data.
It may run successfully under Code Composer Studio
but not as a standalone system because of this. If
your Flash program requires initialized data in RAM,
you will need to write Flash code to initialize RAM memory

我是第一次进行烧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和工程师们帮忙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md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帮忙解答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来解答一下吧,因为我这两天也遇到了这样问题,现在解决了,原因是你把CMD文件的FLASH地址写成RAM的地址了,所以就出警告了。把CMD文件中的地址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解答一下吧,因为我这两天也遇到了这样问题,现在解决了,原因是你把CMD文件的FLASH地址写成RAM的地址 ...

你好 请问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