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找不出问题了,2407_ADC...

楼主:
#include \"LF2407REG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RESULT[16],ad_result;
volatile uint *j;

delay(uint time)
{
        uint i;
        for(i=0;i<time;i++){i=i;}
}

/* ------------------------------------------------------------ */

/void ad_init()
{
*T4CNT        =        0x0000;
*T4CON        =        0x170c;
*T4PER        =        0x75;
*GPTCONB=         0x0400;
*EVBIFRB=        0xffff;                 *ADCTRL1=  0x4000;     /*ADC reset*/
delay(1);
*ADCTRL1=        0x0010;
*ADCTRL2=        0x8404;
*ADCTRL2|=        0x2020;
*MAXCONV=        0x000f;
*CHSELSEQ1=0x3210;
*CHSELSEQ2=0x7654;
*CHSELSEQ3=0x0BA98;
*CHSELSEQ4=0x0fedc;

}

void ad_star()
{
*T4CON        =        *T4CON|0x0040;
}

/* -----------------------open int-----------------------------*/

void enable_int()
{
  asm(\" clrc INTM\";
}
/* ---------------------- close int ---------------------------*/

void disable_int()
{
  asm(\" setc INTM\";
}

/* ---------------------- nothing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return;
}

/* ----------------------- adc int ----------------------------*/

void interrupt adint()
{
ad_result++;
ad_result = *RESULT15>>6;
*ADCTRL2        |= 0x4200;
}

init()
{
        asm(\" setc SXM \";
        asm(\" setc OVM \");
        asm(\" setc CNF \");

        *SCSR1        = 0x81fe;
        *WDCR         = 0x6f;
        *IMR        = 0x0001;
        *IFR        = 0xffff;

        *MCRA        = 0x0000;
        *MCRB        = 0x0000;
        *MCRC        = 0x0000;
        *PFDATDIR=0xffff;

}

main()
{
        uint i=0;
        ad_result=0;

        init();
        disable_int();
        ad_init();
        enable_int();
        ad_star();

        for(;;){
                //show(ad_result);
                show(ad_result);delay(10000);
                }
}

我的程序如上,照着教科书编的,没有AD结果输出,但有中断反映,请高手指教问题所在........

网友:
转换的结果是放在RESULT0---15中,在RAM中可以看到的

网友:
那就是说我的程序没有问题了,但是观测不到输出啊!我在15通道外接信号,但只有1023输出 ,当电压低于1.6V时变为0,不知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我没有有过AD程序,只是看书上是这样写的呀!你在RAM中观察相应地址,是正确的吗?

网友:
0x70a8~0x70B7数据无变化

网友:
这是我的程序

附件

2007-4-4 02:36, 下载次数: 67

附件

2007-4-4 02:36, 下载次数: 67

网友:
*ADCTRL2=        0x8404;
*ADCTRL2|=        0x2020;
你把后面的一句去掉试下呀!

网友:
我原来的程序是没有这句的,试验加上的,去掉也还是不行。
但是在ADC_int()中断程序中的变量能够自+1(ad_result++并在显示中可以观测到,是不是说明中断开始循环了,但是就是结果只有0xFFC0和0x0000两个数值,问题到底出在哪了。。。

原来的程序是这样的

附件

2007-4-4 06:13, 下载次数: 42

附件

2007-4-4 06:13, 下载次数: 42

网友:
中断子程序adcint()证明在执行,但ADC转换结果不对...

网友: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观测*EVBIFRB=13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