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12的连接

楼主:
想问一下如何将QEP电路输出的方向信号引出来,接到电机驱动芯片的方向引脚,教教我吧!!

[ 本贴由 wuhui 于 2007-4-18 10:26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各位高人,请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wuhui 写道:
想问一下如何将QEP电路输出的方向信号引出来,接到电机驱动芯片的方向引脚,教教我吧!!

[ 本贴由 wuhui 于 2007-4-18 10:26 AM 最后编辑 ]
DSP没这个硬件功能。
QEP的计数方向是受输入的A,B相脉冲的相位影响,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在外部加个检测电路,对A,B相信号的时序进行检测,从而判断正反转信号。

网友:
谢谢了!问题已经解决。

请问DSP上有没有可以直接接出数字量的I\\O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