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PWM 产生例程 问题

楼主:
#include \"DSP28_Device.h\"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系统*/
        InitSysCtrl();

        EALLOW;
        //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FF;
        GpioMuxRegs.GPBMUX.all=0x00FF;

        EDIS;

        /*关中断*/
        DINT;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初始化PIE控制寄存器*/
        InitPieCtrl();

        /*初始化PIE矢量表*/
        InitPieVectTable();

        /*初始化EV*/
        EvaRegs.T1PR=0xFFFF;
        EvaRegs.T1CMPR=0x3C00;
        EvaRegs.T1CNT=0x0000;

    //
        EvaRegs.T1CON.all=0x1042;//?

        //
    EvaRegs.GPTCONA.bit.TCOMPOE=1;
    EvaRegs.GPTCONA.bit.T1PIN=1;

        //
        EvaRegs.CMPR1=0x0C00;
        //
        EvaRegs.ACTR.all=0x0666;
    EvaRegs.DBTCONA.all=0x0000;
        EvaRegs.COMCONA.all=0xA600;
        IER|=M_INT2;  ////这个是我加的 ,感觉应该开中断
        EINT;
        ERTM;

        for(;;

}
//////////////
以上是书上利用 CMP1 产生PWM的程序,利用内部定时器比较产生PWM

实际运行 CMP1管脚 是高电平 不变  而且感觉寄存器的值 跟自己设置的也不相等(在watch window看的)

请教各位 呵呵

网友:
你的t1con和comcona两个寄存器的设置值为什么要那么定义呢?我觉得你可以改改。我现在正在搞2812的pwm波形输出,也碰到类似问题。可以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将gpio端口定义成io口,对io口编程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解决办法不正规。

网友:
对了,我已经昨天在论坛上发了帖子。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