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有没有什么指令可以用来开根号???

楼主:
要用到...不知道什么指令.先谢谢了...

jgj

网友:
连除法指令都没有,还能开方?

开方,得写一个函数了.也许 C 库中有这样的函数吧.

网友:
引用:
mlwang_km 写道:
开方,得写一个函数了.也许 C 库中有这样的函数吧.
我用的是纯汇编,加入C的话会有点小问题,空间不大够...

网友:
恐怕得自己写一个函数了.你的被开方数应该是正整数吧?

网友:
引用:
mlwang_km 写道:
恐怕得自己写一个函数了.你的被开方数应该是正整数吧?
是Q15的小数,呵呵麻烦大了看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