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编译时出错,大家给看看

楼主:
程序编译时出现这个错误提示,可PARK_calc  已经定义了啊,
提示说的“main.obj”中没定义_PARK_calc 是什么意思?请大家指教!

-------------------------------  DQ.pjt - Debug  -------------------------------
[main.c] \"d:\\ti\\c2000\\cgtools\\bin\\cl2000\" -g -q -fr\"D:/ti/myprojects/DQ/Debug\" -d\"_DEBUG\" -d\"LARGE_MODEL\" -ml -v28 -@\"Debug.lkf\" \"main.c\"

[Linking...] \"d:\\ti\\c2000\\cgtools\\bin\\cl2000\" -@\"Debug.lkf\"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PARK_calc                       D:\\ti\\myprojects\\DQ\\Debug\\main.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DQ.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网友:
把程序放上来看看你是怎么定义的。就这样看的话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
这是主程序
#define GLOBAL_Q 15

#include \"IQmathLib.h\"         // Include header for IQmath library
// Don\'t forget to set a proper GLOBAL_Q in \"IQmathLib.h\" file
#include \"dmctyp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PARK.h\"

PARK dq1=PARK_DEFAULTS;
_iq x,y,z;

main()
{
  dq1.a = _IQ(5);
  dq1.b = _IQ(-10);
  dq1.c = _IQ(5);
  dq1.X = 30;

  //dq1.calc(&dq1); // Call compute function for park1

   x=dq1.VD;
   y=dq1.VQ;
   z=dq1.V0;
}

这是PARK.H
#ifndef __PARK_H__
#define __PARK_H__

typedef struct {  _iq  a;
                           _iq  b;
                           _iq  c;
                           _iq  X;
                   _iq  VD;
                   _iq  VQ;
                           _iq  V0;
                 void  (*calc)();
                } PARK;

typedef PARK *PARK_handle;
/*-----------------------------------------------------------------------------
Default initalizer for the PARK object.
-----------------------------------------------------------------------------*/
#define PARK_DEFAULTS {     0, \\
                          0, \\
                          0, \\
                          0, \\
                          0, \\
                          0, \\
                          0, \\
                          (void (*)(Uint32))PARK_calc }

/*------------------------------------------------------------------------------
Prototypes for the functions in DQ convert.C
------------------------------------------------------------------------------*/
void PARK_calc(PARK_handle);

#endif // __PARK_H__

大家给看看吧!

网友:
错误的意思是你使用PARK_calc函数原形没有找到!假如你使用的是第三方的库,你因该包含lib或者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