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关于math库的问题

楼主(2008-08-09):
请教以下关于math库的问题
我利用math库里头的函数,当程序代码量比较小的时候,运行正常
但是如果程序量比较大,比如0x2000的时候,调用math库里头的函数
就会使程序跑飞,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原因
程序

网友A:
你的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够吗?小心程序空间溢出

网友B:
程序空间我分配了0x5000,数据空间分配了0x6000,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