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07的问题

楼主:
1。   相同的中断程序,用在两个不同的工程中,
   一个总是有问题:\"vectors.asm\", line 1: [F00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symbol \'.\'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ref                 _c_int0
      .ref                 _nothing
      .sect                 \".vectors\"
RSVECT  B          _c_int0
INT1    B          _nothing
INT2    B           _nothing
INT3         B          _nothing
INT4         B          _nothing
INT5         B            _nothing
INT6         B          _nothing

2。   .ref是识别在当前模块中使用的但却在其他模块中定义的符号,在使用C写程序中,主程序中并没有定义的符号,
   在中断中为什么可以用.ref来使用?

网友:
总有地方定义的,不在主程序定义,就是别的模块定义.如 _c_int0,是 C 库里定义.

网友:
谢谢!为什么不能在程序中用.INCLUDE “VECTORS.ASM”呢?

网友:
verctors  是要放在固定的地方的,见确CMD 文件,而不象其他段一样,原则上可以任意放置.所以最好是单独做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