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运行慢了

楼主(2008-08-05):
2812运行慢了
我烧入2812芯片一个程序后发现所要的波形频率比在仿真器工作条件下低了10多倍,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仿真器
工作
程序

网友A:
程序在FLASH中运行比在RAM中慢.

网友B:
那我用EVA配置的PWM信号就正常,只是软件延时做的信号频率低了很多,这又如何解释呢?

网友C:
用EVA配置的PWM信号与程序运行速度没关系.

网友D:
可能你在代码里没有对FLASH进行配置,默认值运行速度很慢的!!!

网友E:
那我应该如何配置Fash,是哪个寄存器?才能将速度提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