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板子仿真!!着急求助!!!

楼主(2008-07-18):
请教2407板子仿真!!着急求助!!!
我是自己开发做的DSP2407板子!可是仿真器连接后正常编译完成后load 程序时候出现进行“Load Program…”时出现错误,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4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按确定后出现0X40变为0X213
是什么原因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着急啊!!!!!!!!
原因
仿真器
address
memory
please

网友A:
咋老有人问这问题
仿真的时候 用load program 不能写到flash中,

网友B: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形有好多种,基本都是硬件的问题;先看硬件连接是否是选择外部程序空间,并看电压是否确实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如果你在反汇编窗口中看到了乱码并在RAM中可以修改数值,则这个问题就排除了.接下来就是XRAM中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了.地址线是否虚焊或与其它管脚短路;我所遇到这个问题的大部分故障出在这里.

网友C:
这个问题是经常遇到的,只要你是用XRAM做程序空间来,只要有一个地址线或数据线出现问题,就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