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flash烧写问题,Flash API Error #31

楼主:
2812烧写的问题,昨天还烧写正常,今天就出现以下的错误:
Flash API Error #31:
There was a Zero Bit Error on the Program Operation.
First Fail Address = 0x003d7801
Expected Data = 0x64a4
Actual Data = 0x653e

但是flash可以擦除,这是为什么呢?请求各位的帮助,谢谢!

**** Begin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in progress...
Eras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Program operation in progress...

Flash API Error #31:
There was a Zero Bit Error on the Program Operation.
First Fail Address = 0x003d7801
Expected Data = 0x64a4
Actual Data = 0x653e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failed
**** End Erase/Program/Verify Operation. ***

网友:
片子是ce版本的

片子是ce版本的,我的烧写插件就是TMS320C2000 CCStudio On-Chip Flash Programmer Plug-In v1.10.2

网友:
插件升级了,但还是不行,同样的错误

我刚刚把插件升级了,TMS320C2000 Code Composer Studio Flash Plug-in v1.11.0,但还是不行,一样的错误。见图

附件

网友:
0x003d7801不是flash地址啊。OTP的地址。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Error#31    该如何解决那    是OTP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看看你的CMD文件。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