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MS320LF2407大约能烧写多少次

楼主:
我用的TMS320LF2407需要比较频繁地烧写,每片烧写大约几十次(应该没有到100次)就不能再烧写成功
通常在clear的最后会报错,报错信息为: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

请问这是不是说明DSP的寿命到了?
每片DSP大约能烧写多少次,出现我遇到的这种情况的话,能不能修复?

多谢

网友:
好不耐用阿

那可不可以修复呢?如果烧坏了的话

网友:
我也遇到相刚的问题!   郁闷
**** Begin Sector Clear Operation ****
OK: Flash Algorithm loaded into DSP memory
OK: Write sector value 0x000f to symbol PRG_options
OK: Set Breakpoint at PRG_stop
OK: Running flash algorithm
OK: DSP Halted
OK: Read status value 0x0000 from symbol PRG_status
OK: PC set to PRG_erase
OK: Running flash algorithm
OK: DSP Halted
Error: Read status value 0x0001 from symbol PRG_status
Flash algorithm failed during clear operation文字

网友:
One possible reason is: You may have accidentally locked the DSP chip. That could happen when you stored something (Other than all 0 or all 1) into the program addresses 0x40 to 0x43. It also could happen when the clearing or erasing operation was stopped before finishing.

To unlock the DSP chip, In Code Composer Studio, click Tools -> On-Chip Flash Programmer. If you remember what you wrote into the addresses 0x40 to 0x43, then enter them below “Code Security Password.” Otherwise you can try using 0040 to 0043 as passwords (as shown below)

Code Security Password:
PWL3(0x40)  0040
PWL2(0x41)  0041
PWL1(0x42)  0042
PWL3(0x43)  0043

Then click Unlock.

The above method worked for me on two 2407A chips.

Good luck.

One more thing, if the programming procedure is stopped, BEFORE TURN OFF THE DSP, you’d better click View -> Memory … in Code Composer Studio, then write down the contents at address 0x40 to 0x43. You may need that as your password for the chip.

网友:
 你好呀

laoer 你好呀 我可以加你为好友吗
我的qq是:262667503
油箱是: buxk_007@163.com
你的呢?

网友:
能将外部程序存储器扩展为Flash的么?然后将程序烧写到外部的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