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助:TMS320LF2407A同CY7C1021CV33连接
tsz
tsz

网友A(2008-08-20):
求助:TMS320LF2407A同CY7C1021CV33连接
TMS320LF2407A有PS,DS,IS三个片选端口,分别选择片外程序存储器、数据存储器和I/O存储器,而CY7C1021CV33只由一个CS片选端,请问该如何连接它们才能使CY7C1021CV33既作片外程序存储器,又作片外数据存储器?
谢了先!
数据
如何
程序
存储器

网友B:
把ps和ds与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讲PS,DS通过与门,跟芯片的CS接,DS接D15脚,当DS为低的时候,数据有效,数据存储器为前32K,DS为高的时候程序有效,程序存储器为后32K

网友D:
谢谢,能不能给我你的email,短消息给我。我可以向您请教。

网友E:
可以用qq:31927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