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2812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开始学习DSP2812,手上有合重达的2812开发板,在测试串口例程时,按照用户指南上的步骤做,但PC机不能接收到数据,我就自己弄了个用DSP发送数据的程序,就想看下PC能接收到数据不?

现在的问题是用在PC上用串口提示助手能够接收到数据,但是误码,不知道为什么,那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感激!一个人摸索实在太熬人了!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 \"DSP28_Device.h\"

//子程序原型
void scia_init(void);
unsigned int Send_Flag;
unsigned int Sci_VarRx[100];
unsigned i,j;
void main()
{
    //Step1:初始化系统控制寄存器,PLL,看门狗,时钟位默认状态
    //参照DSP28_SysCtrl.c
    InitSysCtrl();

    //Step2:设置GPIO功能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0x0030;        //设置相应的引脚为SCI引脚
                                          //设置口FMUX-x000 0000 0011 0000
    EDIS;

    //Step3:初始化中断向量表(PIE向量表)
    //参照DSP28_PieVect.c文件
    InitPieVectTable();

    //Step4:禁止和清除所有CPU中断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Step6:重新分配中断向量,使能中断

        scia_init();        //初始化SCI-A

        //Step7:使用DSP向计算机发送数据,用串口调试助手观察现象
        for(j=0;j<100;j++)
        {
           SciaRegs.SCITXBUF = 55;
           while(SciaRegs.SCICTL2.bit.TXRDY == 0)
           {}
        }
        SciaRegs.SCICTL1.bit.TXENA = 0;
}

//SCIA串口初始化程序,DLB,8位字,通讯速率设置为0x000F(默认值),
//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void scia_init()
{
        //系统时钟及其他初始化函数在InitSysCtrl()中实现

        SciaRegs.SCICCR.all = 0x0007;        //一个停止位,禁止字测试模式
                                                                    //无校验,8位字符
                                                                    //异步模式,采用空闲线协议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03;        //使能TX,RX引脚和SCICLK
                                                                    //禁止RX ERR,SLEEP,TXWAKE

        SciaRegs.SCICTL2.all = 0x00000;        //禁止TXRDY、RXRDY/BRKDT中断

        SciaRegs.SCIHBAUD = 0x0000;                //19200 sysclk=150MHz
        SciaRegs.SCILBAUD = 0x00F3;                //LSPCLK时钟频率37.5MHz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 = 0;        //禁止字测试模式
        SciaRegs.SCICTL1.all = 0x0023;                //使SCI退出复位状态

        PieCtrl.PIEIER9.bit.INTx1 = 1;        //使能SCIA接收中断
        PieCtrl.PIEIER9.bit.INTx2 = 1;        //使能SCIA发送中断
}

网友:
还有就是有时候程序运行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的接收窗口一直不断接收到 00,停不下来,即使退出程序,不知道咋回事,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
没人帮我看看吗?高手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就行了。假如波形正确,接受不正确,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假如波形不正确,那估计是你SCI设置的问题。

网友:
怎么知道波形是否正确呢?

网友:
楼主 你接受00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