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外部RAM问题
我以DSP2812为核心做了一块实验板,外扩了一块64K的RAM,但是在程序下载的时候,若把.cinit指向外部RAM就无法下载,若不使用外部RAM就可以下载,不知何故,请朋友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我也是这样,外扩了CY7C1041-12,ZONE6区.照着把例程的CMD文件对应的PGRAM改为外扩区的ZON6的地址100000,总是提示不能LOAD.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把定义的一些数组放到外部RAM,但是加载时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再说

关于外部RAM我和大家有同样的问题。现将我的错误贴出,请大家指点。

附件

网友:
我在用5501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以下提供给大家参考:
(1)仔细阅读DSP和RAM的资料,看看DSP复位后的缺省状态是否能与RAM的操作时序相吻合,这点很重要,如:我用的5501缺省是8位SRAM接口,需要另外配置才能访问SDRAM、或16位/32位的SRAM!
(2)电路板很可能有虚焊或短路,仔细检查一下;
(3)有些影响DSP访问外部存储器的引脚需要给予正确的上拉或下拉,如:我用5501需要将HOLD上拉、ARDY上拉等,F2812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硬件设计指导手册;
(4)此外,作为数据访问时需要注意:DSP的数据访问地址以字地址为依据,如:访问字节地址0x10000时给指针赋值为0x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