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汇编写两数相除的程序,调不动

楼主:
/************************汇编程序如下*********************/
/+++++++实现的功能:
                  被除数:x
                  除数:   y
                 商:       z
                 运算公式:
                 z   =  x * 16383  / y ;
              ++++++++++++++++/

        .globl        _temp
        .globl        _z
        .globl  _x
        .globl  _y
        .globl        _x
        .globl        _DivideQ14
        .text
Q14         .set    3FFFH
******************************************************
* FUNCTION DEF : _DivideQ14
******************************************************
_DivideQ14:

     POPD   *+         ;FP-2
     SAR    AR0,*+    ;FP-1
     SAR    AR1,*     ;当前局部指针FP
     LAR    AR0,*+,AR1;

     LACL  #Q14
     SACL  _temp
     LT   _x
     MPYU _temp
     SACL _temp
     LACL _temp
     RPT  #15
     SUBC _y
     SACL _z

     MAR  *,AR1
     LAR    AR0,*-
     PSHD   *
     RET

/*****************C程序如下*****************************/
#include \"register.h\"

volatile long temp;
volatile int z;
int x,y;

extern int DivideQ14(int x,int y);

void main()
{
      系统/变量初始化程序(省略)
      while(1)
      {
        z  = DivideQ14(5000,2500);
      }
}

高人能不能帮我把C调汇编这部分搞定?

因为我只需要做这一个C调汇编程序,以前也不学汇编.对ARx的操作尤其发怵.

网友:
哪位高人帮我写一个吧,我忙了一整天都没有写出来.连传递过来的参数地址都找不对.

网友:
我的汇编比较弱,基本上没有怎么学习过.

所以做起来比较吃力.今天一整天下来头晕了好一阵子.

网友:
你的错误还是和哪个Mulity(int x,int y)一样,建议你买本CC的资料看看.

网友:
请帮忙写一下吧,目前本人外出不方便,再者也只需写这一个汇编即可,以后不用2407了.

网友:
为什么2407在做定点运算时要比浮点运算的速度还要慢?

我用定点做除法运算(整数除)要比浮点运算慢三倍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在做除法运算时,若两个类型相同的数相除,则运算大约需十个CPU周期,如果被除数为long型,而

除数为int型,则需要大约800个CPU周期.

网友:
谁能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