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AD转换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2812的片内AD转换,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教大家:
1、从AD转换被触发到一次AD转换完毕发生中断这个过程有多长的时间?
2、AD转换的结果在结果寄存器中是怎么保存的?不管设置的是用哪个通道转换,结果都是从RESULT0寄存器开始保存的吗?一次保存多少个数据?
3、我只设置了一个通道来进行转换,而且每次都是从RESULT0来把结果读到一个数组中,这个数组的长度设置有没有什么标准?我发现AD转换一次,这个存结果的数组中发生变化的个数很多而且每次都不一样,请问这正常吗?

敬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1、这个设置一个断点,可以看两次中断之间转换执行了多少个时钟周期,就可以知道转换时间了
2、结果寄存器共12位,低四位无效,最小值对应0,最大值对应3
3、数组的长度大于等于12位就行了,当没有接转换模拟电压时,数组中的值当然变化很大,因为是随机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答。
第2个问题结果放在高12位明白了,最大值对应3是什么意思?请楼上再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12位数据最大是65536,低四位无效,那么最大值减去16就是65520,这是结果寄存器中转换后的数值,对应实际电压就是3V

网友:
采样值应该和参考有关,12位减去20怎么就对应3V呢

网友:
可以看两次中断之间转换执行了多少个时钟周期???

能不能解释下这个呢

如何操作 用软件仿真 还是 硬仿真  是否要 用DSP/BIOS

网友:
另外 DSP 片上A/D  感觉采集到的数据有 50mv的 误差

网友:
是的,我也觉得是有误差,好像输入电压越小误差越大,我输入的1.2-1.8V的电压,转换后对应最小电压的数字值差100多,最大电压的数字值也差50多,应该就是AD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谁用过软启动启动AD转换,
我用软启动后转换的值总是4095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用定时器定时启动,很好用的啊

网友:
我找了一个AD误差校正的程序,校正以后直流电压的误差显著减小,精度能够达到0.5%以内,可是用在交流比如正弦波、三角波上误差还是很大,不知道各位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cl0201:你好!
    能否把您的那个AD校正程序发给我一下,先谢谢了!
     xing_ling@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