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的调试???

楼主:
TI的2407A的调试一定要加一块RAM吗?
这块ram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告诉我TI的哪个文档中描述这个问题了?
ccs中的load 是把程序load到哪里了?

小弟刚刚学习,那位大虾帮帮我哦,谢谢!!!

还有,谁能提供一些汇编的例子,为什么TI只提供一些c的例子,我想对于初学者还是汇编更容易理解。
谢谢!

[ 本贴由 xiacat 于 2006-11-2 12:27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引用:

TI的2407A的调试一定要加一块ROM吗?
这块rom的作用是什么呀?能告诉我TI的哪个文档中描述这个问题了?
ccs中的load 是把程序load到哪里了?

小弟刚刚学习,那位大虾帮帮我哦,谢谢!!!

还有,谁能提供一些汇编的例子,为什么TI只提供一些c的例子,我想对于初学者还是汇编更容易理解。
谢谢!
ROM应该是用来放程序代码的,保证你在掉电后程序依然存在。
ccs中的load 是把程序load到哪里了?---应该是load到ram里
还有,谁能提供一些汇编的例子,为什么TI只提供一些c的例子,我想对于初学者还是汇编更容易理解。------C会更容易理解,汇编那个看了就想吐呀

网友:
对不起 ,上面写错了,调试时应该加的是ROM

能不能说说,那个调试用的ram的作用,
如果不用那块ram,能进行在线调试吗?

谢谢!!!

[ 本贴由 xiacat 于 2006-11-2 12:26 AM 最后编辑 ]

[ 本贴由 xiacat 于 2006-11-2 07:30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2407外部一定要加RAM?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调试用?我不懂2000系列。

网友:
片外RAM可用作数据区使用,也可用作程序区使用,load是将程序代码下载到片外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