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12和液晶的问题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2812在液晶屏上显示实时波形阿,我现在用的液晶驱动芯片是sed1335,现在除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划线的过程中,屏幕会什么也不显示,直到划线结束,才能显示,在感官上就有闪烁的感觉,同时在划线时我在显示一区显示的汉字也消失,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我想问问大家,这到底是液晶的问题,还是软件上要做什么工作吗?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阿?会不会是sed1335本身就有这种缺陷阿?

网友:
大家帮忙回答一下啊。

网友:
各位老师给点意见阿。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始终解决不了,很急啊。

网友:
大家说一下我需不需要换液晶驱动器阿?

网友:
可能是延迟的问题,没输出一行延迟小一点,但是最后一屏延迟要大一点,利用视觉暂留。

网友:
我觉得这款液晶驱动可能在显示第一区的时候会导致第二区的闪烁,所以我想换一款芯片,大家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液晶驱动芯片在实时显示波形时不要闪烁阿。十分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