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AD转换时的引脚接法?

楼主(2008-06-27):
请教2407AD转换时的引脚接法?
我用2407A的开发板做AD转换,我看到有关的有这几个引脚(EVA):AGND(J3 27),GND(J3 28) VREFHI(J2 26), VREHLO(J3 26),3.3VA(J2 27).有人说应将AGND(J3 27)和VREHLO(J3 26)短接起来,并引出地线。请问VREFHI(J2 26)和3.3VA(J2 27)要短接么?GND和AGND要短接么?地线是引出那根呢?是GND(J3 28)还是AGND(J3 27)呢?
开发

网友A(2008-09-25):
帮你顶一下,我现在也是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才能进行AD采样,着急啊,白头发都出来了,程序是对的,就是采不到数据。

网友:
你说的AGND是对应2407的117管脚Vssa吗?怎么2407里没有AGND这个管脚!VREFLO与VREFHI是ADC的模拟参考电压,按照你实际采集的信号确定电平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接3.3V ,一个接地!

网友B:
还是不明白,你们说的J3,J2,我的板子上面是J8,J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