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只能仿真不能烧写

楼主(2008-07-24):
2407只能仿真不能烧写
我在烧写TMS320F240片子时遇到一个问题。通过CCS开发器烧写FLASH时,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001\".可是仿真都是正常的 会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
address
failed
FLASH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会不会是片内flash坏了呢?请较答案!!
急急急!!!!!!!!!

网友B:
你把CPU复位试下

网友C:
是LOAD PROGRAM时出现的问题吧?

网友D:
是的 CPU复位了也还是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郁闷!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E:
Possible threads
1. make sure the jumper for MC/MP is correct.
2. CMD file is written correctly.
3. CLear, Erase and Program in separate procedures.

网友F(2008-09-25):
不是很懂,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