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整2812PWM的占空比

楼主(2008-09-17):
关于调整2812PWM的占空比
我想把PWM的周期设为0xfff,调制值设为AD转换后的数字量,使PWM的占空比随着AD的结果变化,所以我用了这么一个赋值语句
EvaRegs.CMPR1=AdcRegs.RESULT0>>4;
但是我发现AdcRegs.RESULT0的值传递不到CMPR1中去,CMPR1的值总为0,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要实现我想要的结果,大家有没有什么可建议的?
如果CMPR1设为常量,比如说0x3ff,这个时候是正常有波形输出的,示波器可以看到.就是AdcRegs.RESULT0的值传递不到CMPR1中去,我中间用Uint 16的变量a过渡也不行. 请大家帮忙呀!!!
示波器

网友A:
确定你的AD好使吗?也就说AdcRegs.RESULT0里面时刻都有采样到的值吗?

网友B:
AD肯定是好的,这个我看了memory里的值了,跟我实际输入的电压值是一致的.

网友C:
后来我用采用周期中断,中断程序中修改COMPR1的值,用变量i来记录调用中断的次数。我发现,中断被调用过若干次后就会停止,这个“若干次”是不固定的次数,每次都不尽相同。COMPR1的值会改变,但是用示波器测的波形却不变。对于这种现象我很是迷惑。
希望有同仁出手相助。

网友D:
要一份2812的最小系统的protel图,谢谢了
whbqc2003@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