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编译时出现的ERROR请教

楼主:
在build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
>>   error: illegal relocation type 050002 found in section .debug_info, file
            C:\\tidcs\\DMC\\c28\\v32x\\lib\\dmclib\\cIQmath\\lib\\iqDMC_ml.L28

Build Complete,
  1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我用的编译器是ccs3.1.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定义了一个在库iqDMC_ml.L28中已经定义的变量,对该变量名来说重复给它定义了两种数据类型,所以会出现这个错误。你屏蔽掉一部分,逐步地试,找到这个变量,换一个变量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既然那样,你在3.31下重新编译一下不就好了。我刚才试了一下。完全没有问题。项目文件在
..\\DMC_280x\\c28\\v32x\\lib\\dmclib\\cIQmath\\build中。

网友:
和仿真器没有关系的。你换了仿真器之后有没有从新设置(即运行Setup CCStudio v3.1,修改里面仿真器的配置文件)?

网友:
那就是了,你要把那个配置文件换成当前仿真器的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还有,f2808应该选择的cpu是F2810 XDS510 Emulator.

网友:
文件iqDMC_ml.L28是debug版本的。dmclib_cIQmath.lib才是release版本。你添加库时是不是应该添加dmclib_cIQmath.lib。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编译。你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