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的占空比?

楼主(2007-08-31):
PWM波的占空比?
改变PWM波的占空比可以让电机转,改变PWM波的周期可以
调速。假如周期为500,我让占空比从10变到490和从240变到
260会有什么不一样?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电机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
占空比是一个比值,范围是0%~100%,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个样子

网友B:
怪我没有说清楚。
我本意是说,占空比从2%变到98%和从48%变到52%
这两种情况下电机转速是不是一样?电机运转会有什么不同?
请多指教。

网友C:
兄弟,你理解错了,调占空比就是调整转速,而周期是对控制精度起作用的,好好看看电机控制资料把

网友:
不对吧?
我试过一个SPWM波的程序。周期不变,让占空比按正弦规律变化,
电机是以恒速运转的呀。

网友D(2008-09-30):
通常情况下,直流电机用调压调速,交流电机用变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