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关于2812捕获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初学DSP,用2812做了一个捕获单元测频率的小程序,用的是CAP6和T4,T4设为64分频,被测信号我是用信号发生器给的50Hz的方波,检测上升沿,但是两级捕获堆栈中捕获的值总是一样的,而且好像捕获发生的频率要远远高于我给定信号的频率,好几天了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第一次发帖,非常希望这里的各位前辈可以不吝赐教,学生真的是万分感激了。看到以前有的朋友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你们解决了没有,希望可以给我一些帮助。

    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捕获中断服务程序的开始用DINT关了中断,在该中断程序结尾处并没有用EINT开中断,但是之后还是可以正常的响应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本贴由 andy_02130962 于 2007-10-12 05:32 PM 最后编辑 ]

网友:
顶回来,问题还没有解决,各位高手多多帮忙啊,谢谢啦!

网友:
我测试了计数器的计数频率和进捕获中断的频率,都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在CAPFIFO中得不到正确的值呢?高手们快说句话吧。

网友:
我通过问你几个问题来回答你的问题:
1.你不是捕获的值总是一样,那怎么还能知道你捕获的频率和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不一样呢?
2.你的定时器有没有计数?
3.中断程序开始一般都要关中断(DINT),结束没有开启,但在进入中断之前是不是有EINT呢?

网友:
由于cap是在捕获条件满足时,把选定的GP timer 的计数值放到两级FIFO中。这时候要注意的的是:GP timer 是不是已经到达最大值或最小值后从新开始计数了(根据GP timer的工作模式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如果在两次捕获条件之间GP timer已经从0--ffff(可以是其他值或其他模式)几次了,那么只看FIFO中的值就会有一些问题了。我是刚看完资料还没开始做这一部分。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

网友:
你在测试时是否在程序里设置了一些断点,我以前做的时候,设置了一些断点,想看程序一步一步地运行,结果就出现两级捕获堆栈中捕获的值总是一样的,后来把断点删除后,运行就正常了!

网友:
定时器仿真控制位是不是写成00或0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