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一个关于f2801的设置问题

楼主:
我在f2801的片子上写了一个程序。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问题:就是不能再定义变量了,不管是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一旦定义之后,程序就会跑飞,不受控制了。我查看了一下.map文件,各个模块都够用啊。各位高手那位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建议,请告诉我,不胜感激!!!
我的.cmd文件为: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OTP         : origin = 0x3D78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FLASHD      : origin = 0x3F4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FLASH */
/*   FLASHC      : origin = 0x3F5000, length = 0x001000 */    /* on-chip FLASH */
/*   FLASHA      : origin = 0x3F7000, length = 0x000F80 */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F5000, length = 0x002F80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F7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ROM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000FC0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080     /* Part of M1,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1       : origin = 0x000480, length = 0x000380     /* on-chip RAM block M1 */
/*   FLASHB      : origin = 0x3F6000, length = 0x001000 */    /* on-chip FLASH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stack              : > RAMM0       PAGE = 1
   .ebss               : > RAMM1       PAGE = 1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D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ROM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我的.map文件为:
MEMORY CONFIGURATION

                  name            origin    length      used    attr    fill
         ----------------------  --------  ---------  --------  ----  --------
PAGE  0: OTP                     003d7800   00000400  00000000  RWIX
         FLASHD                  003f4000   00001000  000000a7  RWIX
         FLASHA                  003f5000   00002f80  00001335  RWIX
         CSM_RSVD                003f7f80   00000076  00000076  RWIX
         BEGIN                   003f7ff6   00000002  00000002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RWIX
         ROM                     003ff000   00000fc0  00000b50  RWIX
         RESET                   003fffc0   00000002  00000000  RWIX
         VECTORS                 003fffc2   0000003e  00000000  RWIX

PAGE  1: RAMM0                   00000000   00000400  00000400  RWIX
         BOOT_RSVD               00000400   00000080  00000000  RWIX
         RAMM1                   00000480   00000380  000000e4  RWIX
         DEV_EMU                 00000880   00000180  000000d0  RWIX
         FLASH_REGS              00000a80   00000060  00000008  RWIX
         CSM                     00000ae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ADC_MIRROR              00000b0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CPU_TIMER0              00000c00   00000008  00000008  RWIX
         CPU_TIMER1              00000c08   00000008  00000008  RWIX
         CPU_TIMER2              00000c10   00000008  00000008  RWIX
         PIE_CTRL                00000ce0   00000020  0000001a  RWIX
         PIE_VECT                00000d00   00000100  00000100  RWIX
         ECANA                   00006000   00000040  00000034  RWIX
         ECANA_LAM               0000604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A_MOTS              0000608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A_MOTO              000060c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A_MBOX              00006100   00000100  00000100  RWIX
         ECANB                   00006200   00000040  00000034  RWIX
         ECANB_LAM               0000624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B_MOTS              0000628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B_MOTO              000062c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CANB_MBOX              00006300   00000100  00000100  RWIX
         EPWM1                   0000680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PWM2                   0000684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PWM3                   0000688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PWM4                   000068c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PWM5                   0000690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PWM6                   00006940   00000022  00000022  RWIX
         ECAP1                   00006a0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ECAP2                   00006a2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ECAP3                   00006a4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ECAP4                   00006a6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EQEP1                   00006b0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EQEP2                   00006b4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GPIOCTRL                00006f80   00000040  00000040  RWIX
         GPIODAT                 00006fc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GPIOINT                 00006fe0   00000020  0000000a  RWIX
         SYSTEM                  00007010   00000020  00000020  RWIX
         SPIA                    0000704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SCIA                    0000705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XINTRUPT                0000707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ADC                     00007100   00000020  0000001e  RWIX
         SPIB                    0000774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SCIB                    0000775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SPIC                    0000776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SPID                    00007780   00000010  00000010  RWIX
         I2CA                    00007900   00000040  00000022  RWIX
         RAML0                   00008000   00001000  00000000  RWIX
         CSM_PWL                 003f7ff8   00000008  00000008  RWIX

SECTION ALLOCATION MAP

output                                  attributes/
section   page    origin      length       input sections
--------  ----  ----------  ----------   ----------------
IQmath     0    003f4000    000000a7
                  003f4000    0000002f     IQmath.lib : IQ18cos.obj (IQmath)
                  003f402f    00000047                : IQ18div.obj (IQmath)
                  003f4076    00000031                : IQ18sin.obj (IQmath)

.pinit     0    003f5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switch    0    003f5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text      0    003f5000    00001175
                  003f5000    00000081     DSP280x_Adc.obj (.text)
                  003f5081    00000007     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text)
                  003f5088    0000003c     DSP280x_CpuTimers.obj (.text)
                  003f50c4    00000145     DSP280x_DefaultIsr.obj (.text)
                  003f5209    00000089     DSP280x_Gpio.obj (.text)
                  003f5292    00000068     DSP280x_I2C.obj (.text)
                  003f52fa    0000000f     DSP280x_MemCopy.obj (.text)
                  003f5309    00000028     DSP280x_PieCtrl.obj (.text)
                  003f5331    00000011     DSP280x_PieVect.obj (.text)
                  003f5342    000000c1     DSP280x_SysCtrl.obj (.text)
                  003f5403    00000004     DSP280x_usDelay.obj (.text)
                  003f5407    00000108     Prj_f280xpwm.obj (.text)
                  003f550f    000004f1     Prj_frequency_sewing.obj (.text)
                  003f5a00    00000464     Prj_keyboard.obj (.text)
                  003f5e64    000000f4     Prj_svgen_dq.obj (.text)
                  003f5f58    00000044     rts2800_ml.lib : boot.obj (.text)
                  003f5f9c    0000004a                    : exit.obj (.text)
                  003f5fe6    00000083                    : fd_mpy.obj (.text)
                  003f6069    0000001f                    : fd_tol.obj (.text)
                  003f6088    0000005a                    : fs_mpy.obj (.text)
                  003f60e2    00000021                    : fs_toul.obj (.text)
                  003f6103    00000041                    : memcpy.obj (.text)
                  003f6144    00000017                    : u_tofd.obj (.text)
                  003f615b    00000009                    : _lock.obj (.text)
                  003f6164    00000011                    : args_main.obj (.text)

.econst    0    003f6176    0000016e
                  003f6176    00000100     DSP280x_PieVect.obj (.econst)
                  003f6276    0000001c     Prj_frequency_sewing.obj (.econst)
                  003f6292    0000002c     Prj_keyboard.obj (.econst)
                  003f62be    00000026     DSP280x_Gpio.obj (.econst)

.cinit     0    003f62e4    00000052
                  003f62e4    00000035     Prj_frequency_sewing.obj (.cinit)
                  003f6319    00000004     Prj_keyboard.obj (.cinit)
                  003f631d    0000000e     rts2800_ml.lib : exit.obj (.cinit)
                  003f632b    0000000a                    : _lock.obj (.cinit)
                  003f6335    00000001     --HOLE-- [fill = 0]

csm_rsvd   0    003f7f80    00000076
                  003f7f80    00000076     DSP280x_CSMPasswords.obj (csm_rsvd)

codestart
*          0    003f7ff6    00000002
                  003f7ff6    00000002     DSP280x_CodeStartBranch.obj (codestart)

csmpasswds
*          0    003f7ff8    00000008
                  003f7ff8    00000008     DSP280x_CSMPasswords.obj (csmpasswds)

IQmathTables
*          0    003ff000    00000b50     NOLOAD SECTION
                  003ff000    00000b50     IQmath.lib : IQmathTables.obj (IQmathTables)

.reset     0    003fffc0    00000002     DSECT
                  003fffc0    00000002     rts2800_ml.lib : boot.obj (.reset)

vectors    0    003fffc2    00000000     DSECT

.data      1    000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bss       1    000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stack     1    00000000    00000400     UNINITIALIZED

.esysmem   1    0000048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ebss      1    00000480    000000e4     UNINITIALIZED
                  00000480    00000080     rts2800_ml.lib : exit.obj (.ebss)
                  00000500    00000057     Prj_frequency_sewing.obj (.ebss)
                  00000557    00000001     Prj_keyboard.obj (.ebss)
                  00000558    00000008     DSP280x_CpuTimers.obj (.ebss)
                  00000560    00000004     rts2800_ml.lib : _lock.obj (.ebss)

DevEmuRegsFile
*          1    00000880    000000d0     UNINITIALIZED
                  00000880    000000d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DevEmuRegsFile)

FlashRegsFile
*          1    00000a8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a8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FlashRegsFile)

CsmRegsFile
*          1    00000ae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0ae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RegsFile)

AdcMirrorFile
*          1    00000b0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0b0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AdcMirrorFile)

CpuTimer0RegsFile
*          1    00000c0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0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0RegsFile)

CpuTimer1RegsFile
*          1    00000c08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08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1RegsFile)

CpuTimer2RegsFile
*          1    00000c10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000c10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puTimer2RegsFile)

PieCtrlRegsFile
*          1    00000ce0    0000001a     UNINITIALIZED
                  00000ce0    0000001a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CtrlRegsFile)

PieVectTableFile
*          1    00000d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0d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PieVectTableFile)

ECanaRegsFile
*          1    00006000    00000034     UNINITIALIZED
                  00006000    00000034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RegsFile)

ECanaLAMRegsFile
*          1    000060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LAMRegsFile)

ECanaMOTSRegsFile
*          1    000060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OTSRegsFile)

ECanaMOTORegsFile
*          1    000060c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0c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OTORegsFile)

ECanaMboxesFile
*          1    000061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61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aMboxesFile)

ECanbRegsFile
*          1    00006200    00000034     UNINITIALIZED
                  00006200    00000034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RegsFile)

ECanbLAMRegsFile
*          1    000062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LAMRegsFile)

ECanbMOTSRegsFile
*          1    000062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OTSRegsFile)

ECanbMOTORegsFile
*          1    000062c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2c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OTORegsFile)

ECanbMboxesFile
*          1    00006300    00000100     UNINITIALIZED
                  00006300    0000010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nbMboxesFile)

EPwm1RegsFile
*          1    000068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1RegsFile)

EPwm2RegsFile
*          1    0000684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4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2RegsFile)

EPwm3RegsFile
*          1    0000688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8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3RegsFile)

EPwm4RegsFile
*          1    000068c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8c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4RegsFile)

EPwm5RegsFile
*          1    000069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9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5RegsFile)

EPwm6RegsFile
*          1    0000694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694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Pwm6RegsFile)

ECap1RegsFile
*          1    00006a0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0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1RegsFile)

ECap2RegsFile
*          1    00006a2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2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2RegsFile)

ECap3RegsFile
*          1    00006a4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4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3RegsFile)

ECap4RegsFile
*          1    00006a6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a6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Cap4RegsFile)

EQep1RegsFile
*          1    00006b0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b0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Qep1RegsFile)

EQep2RegsFile
*          1    00006b4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b4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EQep2RegsFile)

GpioCtrlRegsFile
*          1    00006f80    00000040     UNINITIALIZED
                  00006f80    0000004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CtrlRegsFile)

GpioDataRegsFile
*          1    00006fc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6fc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DataRegsFile)

GpioIntRegsFile
*          1    00006fe0    0000000a     UNINITIALIZED
                  00006fe0    0000000a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GpioIntRegsFile)

SysCtrlRegsFile
*          1    00007010    00000020     UNINITIALIZED
                  00007010    0000002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ysCtrlRegsFile)

SpiaRegsFile
*          1    000070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4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aRegsFile)

SciaRegsFile
*          1    0000705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5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aRegsFile)

XIntruptRegsFile
*          1    0000707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07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XIntruptRegsFile)

AdcRegsFile
*          1    00007100    0000001e     UNINITIALIZED
                  00007100    0000001e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AdcRegsFile)

SpibRegsFile
*          1    0000774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4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bRegsFile)

ScibRegsFile
*          1    0000775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5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cibRegsFile)

SpicRegsFile
*          1    0000776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6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cRegsFile)

SpidRegsFile
*          1    00007780    00000010     UNINITIALIZED
                  00007780    00000010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SpidRegsFile)

I2caRegsFile
*          1    00007900    00000022     UNINITIALIZED
                  00007900    00000022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I2caRegsFile)

CsmPwlFile
*          1    003f7ff8    00000008     UNINITIALIZED
                  003f7ff8    00000008     DSP280x_GlobalVariableDefs.obj (CsmPwlFile)

GLOBAL SYMBOLS: SORTED ALPHABETICALLY BY Name

address    name
--------   ----
00000000   .bss
00000000   .data
003f5000   .text
003f5fc2   C$$EXIT
003f5fe6   FD$$MPY
003f6069   FD$$TOL
003f6088   FS$$MPY
003f60e2   FS$$TOUL
003f6144   U$$TOFD
003f5204   _ADCINT_ISR
0000051e   _AdValues
00000b00   _AdcMirror
00007100   _AdcRegs
003f55ba   _BuZhen
003f509f   _ConfigCpuTimer
00000558   _CpuTimer0
00000c00   _CpuTimer0Regs
00000c08   _CpuTimer1Regs
00000c10   _CpuTimer2Regs
003f7ff8   _CsmPwl
00000ae0   _CsmRegs
003f51ff   _DATALOG_ISR
003f5403   _DSP28x_usDelay
003f59db   _Default_Value
00000880   _DevEmuRegs
003f56ad   _DingZhenFeng
003f534c   _DisableDog
003f51fa   _ECAN0INTA_ISR
003f51f5   _ECAN0INTB_ISR
003f51f0   _ECAN1INTA_ISR
003f51eb   _ECAN1INTB_ISR
003f51e6   _ECAP1_INT_ISR
003f51e1   _ECAP2_INT_ISR
003f51dc   _ECAP3_INT_ISR
003f51d7   _ECAP4_INT_ISR
00006040   _ECanaLAMRegs
000060c0   _ECanaMOTORegs
00006080   _ECanaMOTSRegs
00006100   _ECanaMboxes
00006000   _ECanaRegs
00006240   _ECanbLAMRegs
000062c0   _ECanbMOTORegs
00006280   _ECanbMOTSRegs
00006300   _ECanbMboxes
00006200   _ECanbRegs
00006a00   _ECap1Regs
00006a20   _ECap2Regs
00006a40   _ECap3Regs
00006a60   _ECap4Regs
003f51d2   _EMPTY_ISR
003f51cd   _EMUINT_ISR
003f51c8   _EPWM1_INT_ISR
003f51c3   _EPWM1_TZINT_ISR
003f51be   _EPWM2_INT_ISR
003f51b9   _EPWM2_TZINT_ISR
003f51b4   _EPWM3_INT_ISR
003f51af   _EPWM3_TZINT_ISR
003f51aa   _EPWM4_INT_ISR
003f51a5   _EPWM4_TZINT_ISR
003f51a0   _EPWM5_INT_ISR
003f519b   _EPWM5_TZINT_ISR
003f5196   _EPWM6_INT_ISR
003f5191   _EPWM6_TZINT_ISR
00006800   _EPwm1Regs
00006840   _EPwm2Regs
00006880   _EPwm3Regs
000068c0   _EPwm4Regs
00006900   _EPwm5Regs
00006940   _EPwm6Regs
003f518c   _EQEP1_INT_ISR
003f5187   _EQEP2_INT_ISR
00006b00   _EQep1Regs
00006b40   _EQep2Regs
003f5328   _EnableInterrupts
003f542c   _F280X_PWM_Init
003f5407   _F280X_PWM_Update
00000a80   _FlashRegs
003f62ce   _Func_code
003f5e0c   _Get_Command
003f504b   _Get_advalues
00006f80   _GpioCtrlRegs
00006fc0   _GpioDataRegs
00006fe0   _GpioIntRegs
003f52e5   _I2CA_Init
003f5182   _I2CINT1A_ISR
003f517d   _I2CINT2A_ISR
003f52c7   _I2C_Readx
003f52a8   _I2C_Writex
003f550f   _I2c_Check
00007900   _I2caRegs
003f5178   _ILLEGAL_ISR
003f5173   _INT13_ISR
003f516e   _INT14_ISR
003ffad8   _IQ10mpyRndSatTable
003ffacc   _IQ11mpyRndSatTable
003ffac0   _IQ12mpyRndSatTable
003ffab4   _IQ13mpyRndSatTable
003ffaa8   _IQ14mpyRndSatTable
003ffa9c   _IQ15mpyRndSatTable
003ffa90   _IQ16mpyRndSatTable
003ffa84   _IQ17mpyRndSatTable
003ffa78   _IQ18mpyRndSatTable
003ffa6c   _IQ19mpyRndSatTable
003ffb44   _IQ1mpyRndSatTable
003ffa60   _IQ20mpyRndSatTable
003ffa54   _IQ21mpyRndSatTable
003ffa48   _IQ22mpyRndSatTable
003ffa3c   _IQ23mpyRndSatTable
003ffa30   _IQ24mpyRndSatTable
003ffa24   _IQ25mpyRndSatTable
003ffa18   _IQ26mpyRndSatTable
003ffa0c   _IQ27mpyRndSatTable
003ffa00   _IQ28mpyRndSatTable
003ff9f4   _IQ29mpyRndSatTable
003ffb38   _IQ2mpyRndSatTable
003ff9e8   _IQ30mpyRndSatTable
003ffb2c   _IQ3mpyRndSatTable
003ffb20   _IQ4mpyRndSatTable
003ffb14   _IQ5mpyRndSatTable
003ffb08   _IQ6mpyRndSatTable
003ffafc   _IQ7mpyRndSatTable
003ffaf0   _IQ8mpyRndSatTable
003ffae4   _IQ9mpyRndSatTable
003ff824   _IQatan2HalfPITable
003ff862   _IQatan2Table
003ff9e8   _IQatan2TableEnd
003ff100   _IQcosTable
003ff502   _IQcosTableEnd
003ff502   _IQdivRoundSatTable
003ff510   _IQdivTable
003ff712   _IQdivTableEnd
003ff712   _IQisqrtRoundSatTable
003ff722   _IQisqrtTable
003ff824   _IQisqrtTableEnd
003ff9e8   _IQmpyRndSatTable
003ffb50   _IQmpyRndSatTableEnd
003ff000   _IQsinTable
003ff400   _IQsinTableEnd
003ff712   _IQsqrtRoundSatTable
003ff722   _IQsqrtTable
003ff824   _IQsqrtTableEnd
003f5000   _InitAdc
003f5088   _InitCpuTimers
003f5260   _InitGpio
003f5292   _InitI2CGpio
003f5382   _InitPeripheralClocks
003f5309   _InitPieCtrl
003f5331   _InitPieVectTable
003f5354   _InitPll
003f53fb   _InitSysCtrl
003f5a13   _Keyboard_event
003f6292   _Max_limit
003f52fa   _MemCopy
003f62a8   _Min_limit
003f5560   _Motor_Ctrl
003f579a   _Motor_event
003f58d0   _Motor_pwm_gen
003f5169   _NMI_ISR
003f62be   _Num_code
003f5164   _PIE_RESERVED
003f553b   _ParamInit
00000540   _ParamList
00000ce0   _PieCtrlRegs
00000d00   _PieVectTable
003f6176   _PieVectTableInit
003f515f   _RTOSINT_ISR
003f515a   _SCIRXINTA_ISR
003f5155   _SCIRXINTB_ISR
003f5150   _SCITXINTA_ISR
003f514b   _SCITXINTB_ISR
003f5146   _SEQ1INT_ISR
003f5141   _SEQ2INT_ISR
003f513c   _SPIRXINTA_ISR
003f5137   _SPIRXINTB_ISR
003f5132   _SPIRXINTC_ISR
003f512d   _SPIRXINTD_ISR
003f5128   _SPITXINTA_ISR
003f5123   _SPITXINTB_ISR
003f511e   _SPITXINTC_ISR
003f5119   _SPITXINTD_ISR
003f5a00   _Scan_keyboard
00007050   _SciaRegs
00007750   _ScibRegs
003f5342   _ServiceDog
003f5209   _Set_data
003f5232   _Set_led
00007040   _SpiaRegs
00007740   _SpibRegs
00007760   _SpicRegs
00007780   _SpidRegs
00007010   _SysCtrlRegs
003f5114   _TINT0_ISR
003f510f   _USER10_ISR
003f510a   _USER11_ISR
003f5105   _USER12_ISR
003f5100   _USER1_ISR
003f50fb   _USER2_ISR
003f50f6   _USER3_ISR
003f50f1   _USER4_ISR
003f50ec   _USER5_ISR
003f50e7   _USER6_ISR
003f50e2   _USER7_ISR
003f50dd   _USER8_ISR
003f50d8   _USER9_ISR
003f50d3   _WAKEINT_ISR
003f50ce   _XINT1_ISR
003f50c9   _XINT2_ISR
00007070   _XIntruptRegs
003f56e3   _ZheFanFeng
003f5642   _ZiYouFeng_Begin
003f55da   _ZiYouFeng_End
003f575f   _ZiYouFeng_Middle
003f4000   __IQ18cos
003f402f   __IQ18div
003f4076   __IQ18sin
00000400   __STACK_SIZE
ffffffff   ___binit__
00000000   ___bss__
ffffffff   ___c_args__
003f62e4   ___cinit__
00000000   ___data__
00000000   ___edata__
00000000   ___end__
003f6175   ___etext__
003f6106   ___memcpy
003f6124   ___memcpy_ff
003f611a   ___memcpy_fn
003f6110   ___memcpy_nf
ffffffff   ___pinit__
003f5000   ___text__
003f6164   __args_main
00000484   __cleanup_ptr
00000482   __dtors_ptr
00000562   __lock
003f615b   __nop
003f615c   __register_lock
003f6160   __register_unlock
00000560   __unlock
003f5fe5   _abort
003f5fc4   _atexit
003f5f58   _c_int00
00000502   _dzf_state
00000507   _end_flag
0000050a   _error_flag
003f5f9c   _exit
003f57cb   _main
003f6103   _memcpy
00000501   _nIndex
00000500   _open_int
00000528   _pwm1
003f50c4   _rsvd_ISR
00000508   _run_type
00000516   _set_f
00000518   _set_v
00000532   _svgen_dq1
003f5e64   _svgendq_calc
00000509   _the_cnt
00000512   _theta
00000514   _ualfa
0000051a   _ubeta
0000050d   _up_down_led
0000051c   _utheta
0000050c   _zff_state
00000504   _zyf_state
ffffffff   binit
003f62e4   cinit
003f7ff6   code_start
00000000   edata
00000000   end
003f6175   etext
ffffffff   pinit

GLOBAL SYMBOLS: SORTED BY Symbol Address

address    name
--------   ----
00000000   edata
00000000   ___data__
00000000   end
00000000   ___bss__
00000000   ___edata__
00000000   .data
00000000   .bss
00000000   ___end__
00000400   __STACK_SIZE
00000482   __dtors_ptr
00000484   __cleanup_ptr
00000500   _open_int
00000501   _nIndex
00000502   _dzf_state
00000504   _zyf_state
00000507   _end_flag
00000508   _run_type
00000509   _the_cnt
0000050a   _error_flag
0000050c   _zff_state
0000050d   _up_down_led
00000512   _theta
00000514   _ualfa
00000516   _set_f
00000518   _set_v
0000051a   _ubeta
0000051c   _utheta
0000051e   _AdValues
00000528   _pwm1
00000532   _svgen_dq1
00000540   _ParamList
00000558   _CpuTimer0
00000560   __unlock
00000562   __lock
00000880   _DevEmuRegs
00000a80   _FlashRegs
00000ae0   _CsmRegs
00000b00   _AdcMirror
00000c00   _CpuTimer0Regs
00000c08   _CpuTimer1Regs
00000c10   _CpuTimer2Regs
00000ce0   _PieCtrlRegs
00000d00   _PieVectTable
00006000   _ECanaRegs
00006040   _ECanaLAMRegs
00006080   _ECanaMOTSRegs
000060c0   _ECanaMOTORegs
00006100   _ECanaMboxes
00006200   _ECanbRegs
00006240   _ECanbLAMRegs
00006280   _ECanbMOTSRegs
000062c0   _ECanbMOTORegs
00006300   _ECanbMboxes
00006800   _EPwm1Regs
00006840   _EPwm2Regs
00006880   _EPwm3Regs
000068c0   _EPwm4Regs
00006900   _EPwm5Regs
00006940   _EPwm6Regs
00006a00   _ECap1Regs
00006a20   _ECap2Regs
00006a40   _ECap3Regs
00006a60   _ECap4Regs
00006b00   _EQep1Regs
00006b40   _EQep2Regs
00006f80   _GpioCtrlRegs
00006fc0   _GpioDataRegs
00006fe0   _GpioIntRegs
00007010   _SysCtrlRegs
00007040   _SpiaRegs
00007050   _SciaRegs
00007070   _XIntruptRegs
00007100   _AdcRegs
00007740   _SpibRegs
00007750   _ScibRegs
00007760   _SpicRegs
00007780   _SpidRegs
00007900   _I2caRegs
003f4000   __IQ18cos
003f402f   __IQ18div
003f4076   __IQ18sin
003f5000   .text
003f5000   _InitAdc
003f5000   ___text__
003f504b   _Get_advalues
003f5088   _InitCpuTimers
003f509f   _ConfigCpuTimer
003f50c4   _rsvd_ISR
003f50c9   _XINT2_ISR
003f50ce   _XINT1_ISR
003f50d3   _WAKEINT_ISR
003f50d8   _USER9_ISR
003f50dd   _USER8_ISR
003f50e2   _USER7_ISR
003f50e7   _USER6_ISR
003f50ec   _USER5_ISR
003f50f1   _USER4_ISR
003f50f6   _USER3_ISR
003f50fb   _USER2_ISR
003f5100   _USER1_ISR
003f5105   _USER12_ISR
003f510a   _USER11_ISR
003f510f   _USER10_ISR
003f5114   _TINT0_ISR
003f5119   _SPITXINTD_ISR
003f511e   _SPITXINTC_ISR
003f5123   _SPITXINTB_ISR
003f5128   _SPITXINTA_ISR
003f512d   _SPIRXINTD_ISR
003f5132   _SPIRXINTC_ISR
003f5137   _SPIRXINTB_ISR
003f513c   _SPIRXINTA_ISR
003f5141   _SEQ2INT_ISR
003f5146   _SEQ1INT_ISR
003f514b   _SCITXINTB_ISR
003f5150   _SCITXINTA_ISR
003f5155   _SCIRXINTB_ISR
003f515a   _SCIRXINTA_ISR
003f515f   _RTOSINT_ISR
003f5164   _PIE_RESERVED
003f5169   _NMI_ISR
003f516e   _INT14_ISR
003f5173   _INT13_ISR
003f5178   _ILLEGAL_ISR
003f517d   _I2CINT2A_ISR
003f5182   _I2CINT1A_ISR
003f5187   _EQEP2_INT_ISR
003f518c   _EQEP1_INT_ISR
003f5191   _EPWM6_TZINT_ISR
003f5196   _EPWM6_INT_ISR
003f519b   _EPWM5_TZINT_ISR
003f51a0   _EPWM5_INT_ISR
003f51a5   _EPWM4_TZINT_ISR
003f51aa   _EPWM4_INT_ISR
003f51af   _EPWM3_TZINT_ISR
003f51b4   _EPWM3_INT_ISR
003f51b9   _EPWM2_TZINT_ISR
003f51be   _EPWM2_INT_ISR
003f51c3   _EPWM1_TZINT_ISR
003f51c8   _EPWM1_INT_ISR
003f51cd   _EMUINT_ISR
003f51d2   _EMPTY_ISR
003f51d7   _ECAP4_INT_ISR
003f51dc   _ECAP3_INT_ISR
003f51e1   _ECAP2_INT_ISR
003f51e6   _ECAP1_INT_ISR
003f51eb   _ECAN1INTB_ISR
003f51f0   _ECAN1INTA_ISR
003f51f5   _ECAN0INTB_ISR
003f51fa   _ECAN0INTA_ISR
003f51ff   _DATALOG_ISR
003f5204   _ADCINT_ISR
003f5209   _Set_data
003f5232   _Set_led
003f5260   _InitGpio
003f5292   _InitI2CGpio
003f52a8   _I2C_Writex
003f52c7   _I2C_Readx
003f52e5   _I2CA_Init
003f52fa   _MemCopy
003f5309   _InitPieCtrl
003f5328   _EnableInterrupts
003f5331   _InitPieVectTable
003f5342   _ServiceDog
003f534c   _DisableDog
003f5354   _InitPll
003f5382   _InitPeripheralClocks
003f53fb   _InitSysCtrl
003f5403   _DSP28x_usDelay
003f5407   _F280X_PWM_Update
003f542c   _F280X_PWM_Init
003f550f   _I2c_Check
003f553b   _ParamInit
003f5560   _Motor_Ctrl
003f55ba   _BuZhen
003f55da   _ZiYouFeng_End
003f5642   _ZiYouFeng_Begin
003f56ad   _DingZhenFeng
003f56e3   _ZheFanFeng
003f575f   _ZiYouFeng_Middle
003f579a   _Motor_event
003f57cb   _main
003f58d0   _Motor_pwm_gen
003f59db   _Default_Value
003f5a00   _Scan_keyboard
003f5a13   _Keyboard_event
003f5e0c   _Get_Command
003f5e64   _svgendq_calc
003f5f58   _c_int00
003f5f9c   _exit
003f5fc2   C$$EXIT
003f5fc4   _atexit
003f5fe5   _abort
003f5fe6   FD$$MPY
003f6069   FD$$TOL
003f6088   FS$$MPY
003f60e2   FS$$TOUL
003f6103   _memcpy
003f6106   ___memcpy
003f6110   ___memcpy_nf
003f611a   ___memcpy_fn
003f6124   ___memcpy_ff
003f6144   U$$TOFD
003f615b   __nop
003f615c   __register_lock
003f6160   __register_unlock
003f6164   __args_main
003f6175   ___etext__
003f6175   etext
003f6176   _PieVectTableInit
003f6292   _Max_limit
003f62a8   _Min_limit
003f62be   _Num_code
003f62ce   _Func_code
003f62e4   ___cinit__
003f62e4   cinit
003f7ff6   code_start
003f7ff8   _CsmPwl
003ff000   _IQsinTable
003ff100   _IQcosTable
003ff400   _IQsinTableEnd
003ff502   _IQdivRoundSatTable
003ff502   _IQcosTableEnd
003ff510   _IQdivTable
003ff712   _IQsqrtRoundSatTable
003ff712   _IQisqrtRoundSatTable
003ff712   _IQdivTableEnd
003ff722   _IQisqrtTable
003ff722   _IQsqrtTable
003ff824   _IQatan2HalfPITable
003ff824   _IQisqrtTableEnd
003ff824   _IQsqrtTableEnd
003ff862   _IQatan2Table
003ff9e8   _IQ30mpyRndSatTable
003ff9e8   _IQmpyRndSatTable
003ff9e8   _IQatan2TableEnd
003ff9f4   _IQ29mpyRndSatTable
003ffa00   _IQ28mpyRndSatTable
003ffa0c   _IQ27mpyRndSatTable
003ffa18   _IQ26mpyRndSatTable
003ffa24   _IQ25mpyRndSatTable
003ffa30   _IQ24mpyRndSatTable
003ffa3c   _IQ23mpyRndSatTable
003ffa48   _IQ22mpyRndSatTable
003ffa54   _IQ21mpyRndSatTable
003ffa60   _IQ20mpyRndSatTable
003ffa6c   _IQ19mpyRndSatTable
003ffa78   _IQ18mpyRndSatTable
003ffa84   _IQ17mpyRndSatTable
003ffa90   _IQ16mpyRndSatTable
003ffa9c   _IQ15mpyRndSatTable
003ffaa8   _IQ14mpyRndSatTable
003ffab4   _IQ13mpyRndSatTable
003ffac0   _IQ12mpyRndSatTable
003ffacc   _IQ11mpyRndSatTable
003ffad8   _IQ10mpyRndSatTable
003ffae4   _IQ9mpyRndSatTable
003ffaf0   _IQ8mpyRndSatTable
003ffafc   _IQ7mpyRndSatTable
003ffb08   _IQ6mpyRndSatTable
003ffb14   _IQ5mpyRndSatTable
003ffb20   _IQ4mpyRndSatTable
003ffb2c   _IQ3mpyRndSatTable
003ffb38   _IQ2mpyRndSatTable
003ffb44   _IQ1mpyRndSatTable
003ffb50   _IQmpyRndSatTableEnd
ffffffff   ___binit__
ffffffff   pinit
ffffffff   binit
ffffffff   ___pinit__
ffffffff   ___c_args__

[271 symbols]

网友:
我想应该找到问题所在了,但是还没有试。我发现配置f2801的寻址方式为堆栈方式。那么修改一下.stack的大小应该就好了,或者修改其寻址方式为直接寻址方式。呵呵。等我试完之后再告诉大家好消息!

网友:
还是不行啊!我没有办法了,又试了那么多天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高手,给个建议啊!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
RAMM0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0 */

.stack              : > RAMM0       PAGE = 1

.data      1    000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bss       1    00000000    00000000     UNINITIALIZED

.stack     1    00000000    00000400     UNINITIALIZED

.bss段和.stack段重叠了。所以当变量少时,还没有问题。当变量多时就会出现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