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2810 GPIO输入问题

楼主:
F2810 的引脚CAP1_QEP1、CAP2_QEP2、CAP3_QEPI1作为GPIO信号输入端,我设置了: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0;
      GpioMuxRegs.GPADIR.all = 0xFF00;
      GpioMuxRegs.GPAQUAL.all = 0x0000;
(1)  三个24V输入Key1、Key2、Key3 先经光隔后经74HC14联接到这三个引脚,上电前Key1、Key2和Key3都为24V,程序中读这三个输入信号正常(3.3V), 接下来Key1、Key2、Key3改为0V,此时读这三个输入信号仍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量74HC14的转换后的电压为1.5V,无法将引脚拉低。(但是当上电复位时引脚就被拉低了)
(2) 如果上电前Key1、Key2、Key3为0V,程序中读这三个输入信号正常(0V),然后将Key1、Key2、Key3改为24V,此时读这三个输入信号仍为低电平,用万用表测量74HC14转换后的电压为0.5V。(当复位时引脚被拉高)

所以我有个疑问,是不是因为EVA的某个寄存器没有设置正确而产生这情况? 麻烦哪位知情者答复下?

网友:
请高人指点一下阿!!!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发现:
        GpioMuxRegs.GPADIR.all = 0xFF00;
如果这条指令不设置的话,就正常了。
有个疑问:IO口作为输入时,GPxDIR不需要置1么? (因为GPxDAT随时能够反映引脚的状态)

网友:
引用:
glei1982 写道:
请高人指点一下阿!!!
方向寄存器输入为0,输出为1.